一种变频器比例调节方案析疑

楼主(2006-03-11):
三台三菱E540变频器要按比例速度运行,方案如下:都设定为模拟信号设置频率,三台变频器的模拟信号公共端并接外接电位器的下端;三台的模拟信号输入端并接外接电位器的调节端;外接电位器的上端接其中一台变频器的+5V端.再调节好变频器内部的V/F曲线.这样的方案可行吗?请各位行家指导!

网友A:
可以,还是用外部电源好些.

网友B:
支持楼上观点;另外要考虑AI偏差问题。

网友A(2006-05-25):
考虑容量问题,内部电源毕竟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