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触摸屏无法写参数到plc

楼主(2006-03-11):
四台触摸屏(TP2706)通过DP和1台S7315—2DP通信,一台上位机(mcgs)通过MPI(cp5611)与PLC通信。问题:触摸屏上很难向Plc写参数。断开计算机一切正常。

网友A:
没碰到过!关注中,可以学学!

网友B:
是否PC改变了PLC的某个控制位。

网友C:
是否你写参数的位被你在PLC上强制了.

网友D:
地址冲突了吧?

网友E:
应该不会啊 !!!!继续关注!!!!!!

网友F:
我们公司正在招聘,专职或兼职的PLC和组态监控软件工程师,有意的人士,发EMAIL给我们horiinfo@yahoo.com.cn  工作地点:北京

网友G:
修改串口地址看看

网友G:
修改串口地址看看,可能是串口地址冲突

网友H:
不应该呀,地址可能冲突

网友B:
读取数据正常吗?

网友H:
也可能在上位编程序了,而没在CPU里写

网友I:
1、检查数据类型;
2、检查地址;
3、检查变量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