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6-03-11):
我在改装二手日本东伸平网印花机时,发现其旋转编码器内部的光码盘已损坏。急切求助,有定制或加工光码盘的厂家或个人。

网友A:
换个编码器吧,价格也不算太贵。

网友B:
我们有是本光洋的编码器,有须要请联系,13971144836

网友C:
换一个就行了啊 把具体的参数找出来 再找个替换的

网友D:
码盘已坏几乎无法修复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个新的用用,日本的东东便宜得很,几百块就可以搞定.如有兴趣可以用德国品牌的试一试,效果肯定不一样的哦.

网友B(2006-04-10):
可以用光洋的呀!

网友E:
你说编码器型号或码盘参数,说不定可提供

网友F:
我公司可提供码盘或者编码器。
133 700 55698 刘先生

网友G:
长春光机所可提供编码器和复制码盘.
电话:0431-6176570
联系人:赵志巍

网友H:
码盘都坏了还修什么咯,换个编码器就好了,小日本的这种不贵,只要技术参数都相同就行了,最保险的是换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其实用国产的也可以,我推荐楼上兄弟或是姐妹的产品,光机所的是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