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485-DB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6-03-11):
使用FX1N-232-DB通信正常,换成FX1N-485-DB就不行了,PLC有发送数据但收到的却是发送的一 样的,有时候还收不到,程序没变,串口设置也改成了485模式,请各位大侠不吝指教,那位兄弟有FX1N-485-DB说明书能分享与俺吗?多多交流yuanxj_55121@163.com

网友A:
你和什么控制器通讯?

楼主:
控制器是日本山武的数字调节器,D8120是H0087,程序与跟232DB通讯的一样。问题的那里??????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急死了!发送后接受同样的数据,老兄解决没有?

楼主:
如果解决了就不用求助了,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发送和接收时序的问题
之前你是不是有用232/485转换器??

网友D:
三菱的FX1N-485-DB其实是422,所以用了RDA、RDB、SDA、SDB。所以在和2线制的485连接时一般把RDA和SDA短接成A+,RDB和SDB短接成A-,这样FX1N-485-BD就会自发自收,如果接收区不够长,就无法存放其他设备返回的数据!建议使用422(4线)转485(2线)的转接头。另外当PLC的D8120为0并重新上电,那么485BD和编程口的功能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