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变PLC内的参数

楼主(2006-03-11):
请教各位高手,三菱的人机界面中最便宜的可以改变PLC内参数的是什么型号的产品?
我想选个最便宜的用于改变PLC内寄存器或定时器,计数器的数值.

网友A:
随便一个都能达到你的功能啊!!

网友B:
都能满足你的要求啊!!!

网友C:
f930比较便宜。要不就用文本显示器

网友D:
FX系列的可用FX1N-5DM或FX-10DM-SET0可以监控、设定定时器、计数器、数据寄存器

网友E(2006-04-19):
改变什么参数?如果只是改变D\TC这些的话就可以不用触摸之类的东西.买哪个什么FX-DU10还是什么的,具体型号名称不是很记得了

网友F:
都可以啊

网友G:
文本显示得了

网友H:
没用过三菱的人机界面,但道理上都可以改变参数

楼主:
好象有些型号是只能显示内部数值,但不能修改参数吧.

网友I:
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哪种人机没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J:
要选便宜的就是文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