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计算机有什么特点?

楼主(2006-03-11):
我有研华610机箱一个,里面有电源一个.无源主板一块.14个插槽(四白.十黑)光驱.软驱硬盘各一个.能组成一台电脑吗?还需要什么硬件?
研华610机箱能安ATX主板吗?
他的电源能给家用电脑供电吗?

网友A:
拆掉无源底板,换掉ATX电源,如果你的是较新研华机箱,就不用换电源开关了,找一块ATX主板装进去,配电脑所必须的东西就好了!

网友B:
你用那个破机箱干什么,除了上面这位仁兄说的外,还有个问题是接口位置不对,不能匹配.你有那么复杂还不如就那么裸体使用主板好了,看起来还像个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