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线圈方面问题

楼主(2006-03-11):
请教:
1. 直流24V接触器线圈和交流24V接触器线圈有什么区别?
2. 我在调试中碰到这种情况:本应该装直流24V接触器的线路中,装配人员装了个交流24V接触器,通电(直流24V)一段时间后这个交流24V接触器线圈被烧坏.

网友A:
线圈的电流和频率成反比

楼主:
to:黄贵波
你的说法我不明白,你可以说得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B:
我很早回复过.
直流电压,只有阻抗.
交流电压,有阻抗和感抗.
同电压等级,交流线圈用于直流,有可能烧毁,直流线圈用于交流,有可能不能正常吸合.

网友C:
解释的很好哦!

网友D:
大家的回复有点儿概念不清,直流电路就是电阻,那来什么阻抗。
在交流电路中电阻、电抗、阻抗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直角三形三条边,阻抗是斜边,电阻、电抗各是一条直角边。其中电抗是电路中感抗和容抗的代数和。
同样电压等级的交流线圈接在直流电上肯定会烧掉,原因就是电流太大,知道上述关系就知道电流为什么大了。

网友E:
看来大家对交流磁路和直流磁路的区别还是不够清楚。
从原理上来看,交流励磁的磁路(交流铁心线圈电路)和直流励磁的磁路在外形结构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铁心上绕一个励磁线圈构成的。不论励磁电流是交流还是直流,铁心的物理(高导磁性、磁饱和性、磁滞性)都是一样的。但是,在电磁关系上,交流磁路和直流磁路却有很大的不同。
1、在直流磁路的磁路中,磁动势(或者说励磁电流)、磁通、磁感应强度及磁场强度都是恒定不变的。而在交流励磁的磁路中,这些量都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这样,由于电磁感应的作用,交流磁路就出现了一系列与直流磁路不同的特点。
2、直流励磁电流的大小仅仅决定于线圈电压和线圈电阻的大小,而于磁路的(材料种类、几何尺寸、有无气隙及气隙等)无关。交流励磁电流的大小则主要由磁路的性质决定。
3、交流磁路中的磁通基本上由线圈断电压决定,与磁路的性质无关。但是在直流磁路中,当线圈断电压一定时,磁通的大小还和磁路的磁阻有关。
4、在交流磁路中,在交变磁通的作用下,铁心中有涡流和磁滞损失(合称铁损)存在,在直流磁路中,由于磁通是恒定的,显然不存在这种损失。
以上只是从定性上说明了问题,要想从定量上搞清,请自行遵循以上所说详细推演。
如果将交流线圈接在与它的额定电压相等的直流电源上时,线圈电流将超过额定电流许多倍而将它烧毁。因为交流线圈接在直流电源上后,电流恒定不变,磁通也不变,线圈中的等于零,此时限制电流的因素只有电阻,因此线圈中的电流要比接在交流电源上所通过的交流电流的有效值大许多倍。 反之,如把直流线圈接在有效值与它的额定电压相同的交流电源上,则在线圈中要产生感应电动势。这时,线圈中除了电阻外又增加了很大的感抗来限制电流,使电流比额定值小许多,于是磁动势和磁通也减小很多,线圈往往不能驱动铁心。
可见,直流线圈和交流线圈即使额定值相同,也不能互换使用。
对于以上各个磁电参数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有疑问的,请找相关的资料查询。

网友F:
同意南风悠悠的观点,解释得很详细。功底扎实啊!小弟佩服。

网友G:
呵呵.南风悠悠的解释的很详尽.支持!!!

网友H:
关于南风悠悠的回复,基本上都同意,但对第3点有异议。
(3、交流磁路中的磁通基本上由线圈断电压决定,与磁路的性质无关。但是在直流磁路中,当线圈断电压一定时,磁通的大小还和磁路的磁阻有关。)
无论交流还是直流线圈,求回路中的磁通都需要用到磁路的欧姆定律 N*I=Rm*φ,从公式里可以看到,磁通φ和磁阻Rm是相关的,不同的磁路会有不同的磁阻,所以我认为不能简单下结论,说交流磁路中的磁通和磁路性质无关。希望能和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I:
南风悠悠的解释的很详尽.

网友B:
电抗由容抗,阻抗和感抗组成.
同样电压等级的线圈有的是可以交直流用的.名牌上都注名.是功率比较小的.

网友D:
毕先生:
阻抗、电阻、电抗、感抗、容抗之间的关系,是教科书上铁定的,实在没有什么好争的,建议你温习一下电工基础。
一般情况下交直流线圈是不能够通用的,你说有的小功率线圈名牌上注明可通用,其实那线圈就是直流线圈,只不过在线圈包的内部加了一个整流桥而以。

网友J:
请教南风悠悠:脉动直流对直流线圈的阻抗的影响程度.

网友K:
单独就线圈而言它们没什么区别,关键是插入了铁芯它们就不同了。在同样的电压等级下,直流线圈因无感抗存在所以它的圈数要多一些。交流线圈因有感抗存在所以它的圈数要少一些。另外直流线圈的铁芯是光面的,交流线圈的铁芯上面有短路环。

楼主:
to南风悠悠:
非常感谢您!您讲解得很好,我又多学了点东西.

网友L:
奇怪的是,我们厂也是这样混装,一个新来的装的,居然没事,正常使用了半年多了,我也搞不懂,

楼主:
对于将交流24V接触器,通直流24V电的情况我也做过试验. 有一次因为产品要出货,而产品上缺了个直流24V的接触器,不能调试.没办法我只好用交流24V接触器来暂时代用一下.当时的情况是(交流24V接触器线圈电阻7欧姆,我串了个10欧姆的电阻).在通电试验中发现:刚通电时交流24V接触器线圈两端电压为10V,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两端电压的电压会慢慢增大,最后增大到15V时趋于稳定.线圈也能正常吸合,就是通电时间长了(45分钟以上)线圈会发烫.

网友H:
下面引用由这在 2006-3-15 21:06:00 发表的内容:
     奇怪的是,我们厂也是这样混装,一个新来的装的,居然没事,正常使用了半年多了,我也搞不懂,
--------------------------------------------------------------------------------------------
交、直流线圈不宜混装,但并不代表混装就一定出事。当直流线圈接交流电源时,虽然电磁力减小,但依然有可能满足使用要求,当交流线圈接直流电源时,虽然线圈电流会增大很多,但如果工作环境不恶劣(室温不是什么40多度之类的,电压稳定,,一些公司的产品都需要在最恶劣条件下测试通过才生产的),产品也许还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H:
下面引用由zhijun在 2006-3-15 21:20:00 发表的内容:
  对于将交流24V接触器,通直流24V电的情况我也做过试验.        &n…
--------------------------------------------------------------------------------------------
线圈工作后,温度上升,同时线圈阻值增大,所以分压更多(从10V上升到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