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问李工,模拟电流输入端可以带电拆装吗?

楼主(2006-03-11):
请问李工,我想在abbacs401的模拟电流输入线路串一个毫安表,
看看plc的给定信号有没有进来,以及有没有变化,因为模拟电流
是从plc输出的,断开不了,我可以这样带电流在接线端子接拆线吗,
对变频器会有影响吗? 谢谢了!

网友A:
应该只影响频率,即电机转速,建议还是停机后再接。个人看法

楼主:
变频器的主电源是断开的,plc的电流我无法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