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点焊机

楼主(2006-03-11):
请教各位大哥们:
我有一台点焊机,是焊蒸发器用的,用PLC控制,有晶闸管,触发板。该机白天工作不稳定,电流时大时小;晚上就完全正常。有那位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把系统构成说清楚点!好吗?你那个有变压器吗?

楼主:
to;胡湘华:
该机有变压器,构成是用用PLC控制信号给触发板,触发板输出信号去控制晶闸管,晶闸管供电给变压器,然后产生焊接电流。PLC的参数用文本显示器设置。

网友B:
单独供电,特别注意接地。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变压器二次侧,它有2个端子,其中有个必须与地有良好的绝缘,我估计是那里的问题,把变压器二次侧的绝缘好好看看!

网友C:
你们哪儿的电网电压稳定吗?

网友D:
一定是白天用电设备多,电网电压不正常导致.

网友E:
应该是白天电网电压波动造成的。

网友F(2008-06-27):
同意7楼的看法。是网路电压不稳而造成。改善你的供电质量吧。电工应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