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矩负载时变频器能省电吗?各位大大虾多开井口嘛!

楼主(2006-03-11):
 各位师傅请问变频器带恒力矩负载在工频(50HZ)以下与(50HZ)以上能省电吗?请说明一下原因,谢谢!
如果有两种负载,它们最终执行机构的转速是一样的(假设60000转/每分钟),只是电机到最终执行机构的中间传动比例盘不同(即:比例系数不一样),那比例系数小的传动盘直接用接触器在工频50HZ才能达到假设转速,而比例系数高的传动盘用变频器只要40HZ就能到达假设转速,在此情况下两者耗电一样吗?不一样又是那个省电呀!那比例系数换一下又是怎样?(即变频器运行频率高于工频50HZ)

网友A:
你先算好变频器的功率够不够.T=9550P/N. 减速比不能乱来.要看负载转矩大小.

网友B:
这个例子,从效率的角度看应是工频的最好.具体可找一本电机拖动的书看看

楼主:
楼上两位这些我明白,想有人说清楚或者论证一下此现象。

网友C:
50HZ标准速度运行,恒力矩不能省电。要恒速运行干吗要用变频器?它是调速用的。

网友D:
变频器节能的实质:工频以下是恒转矩的,只有速度下降,才可能节能。P=T×n,T是转矩,n是转速。
对于风机类负载,转速下降时,负载阻力矩也会减小(风的流速降低),所以比较有节能潜力。
不管中间有多少传动环节,都不会节能,需要看的是负载需要的功率,也就是转矩和转速。传动环节增多,功率损坏会增加。

在工频用变频器消耗的电能更多,变频器自身消耗能量不说,输出的谐波会增加电机的损耗。

网友E:
P=Tn/9550. 负载端由于转矩和转速不变,所以负载功率不变.

增大传动比,假设传动比增大到5/4,则电机端新的转矩Tnew=4/5T,但输出转速n_new=5/4n,所以功率P=Tn=4/5T*5/4n还是不变的.比如说40HZ到50HZ,转矩是减少了1/5,但速度提高了1/5,总的功率不变,但由于运行在40HZ时需要提供更大的转矩,所以要求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要比50HZ大,就是说要更大功率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