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变频器出现“OC”报警

楼主(2006-03-11):
哪位朋友知道台达VFD-A变频器报OC故障,我查资料说过电流,但实际上空机也如此。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A:
     报OC问题就大了....模块可能炸了吧......

网友:
这台机低速时没事,到高速就出现OC,因为低速时12HZ是正反转,间隔是正25S 停5S,反25S,中速时75HZ经常也出现OC,高速时145HZ一定出现OC,

网友B:
先检查一下电机的线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应该是加速过流和恒速吧....,检查工艺参数或者恢复出厂值看看,我不解的是怎么中速时是75HZ呢,是中频吗?你的电机是专用的吗?

网友:
TO :jim;
   电机线我已查过,没问题。

网友C:
电机是变频电机。该设备用了三年,参数没变过,应该没问题。是加速时出问题,但加长加速时间也沿用。

网友D:
台达变频器出现“OC”报警,模块坏掉了

网友A:
    你把相关参数记下来后,把所有参数恢复成出厂值,再把记下来的参数(工艺)一一地调好,肯定有收获......

网友:
谢谢“新三毛”我试一下先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机线圈,测量一下电阻,我在年前也碰到此现象,一般是电机的问题,重新绕电机线圈试一下.

网友F:
用在工业洗衣机上吧?查一下电机线吧。你的机器是哪儿的?

网友:
我的机器是成飞的。

网友G(2008-05-20):
驱动,模块,电容,运放......,出现OC是有很多种原因的。变频器,PLC维修,电话0755-33801892 深圳宝安沙井

网友H:
可能是电机坏了。。。。。

网友I:
可能是电机坏了还有线路还有加减速时间

网友J:
我今天也碰到这个故障,测电机没问题,对调两台机的变频器后故障并没有转移.直接将线圈重绕,!

网友K(2008-06-19):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电机坏了还有线路还有加减速时间

网友L:
空载有OC,检查外围负载,若没有三相电压电流正常平衡,有可能是你的参数设置不当,否则就是变频器本身的毛病了,诸如驱动电源上的电容等等

网友M:
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OC”报警, 初始参数恢复出厂值后,重新设定参数,使用5小时后有报警。 确认电机没有问题, (更换变频器) 正常使用。空载实验没有问题,不知?出在?

网友N(2008-07-31):
最可能是电流传感器有故障

网友F:
很长时间没上论坛了,怎么最近流行盗墓了?

网友O(2008-10-22):
我们修台达变频器 需要联系我 010-88459352 15801639980 江工

网友P:
电流传感器有问题啊呀

网友Q:
应该是驱动问题,或模块问题

网友R:
有可能是电机的线圈和电流检测部分

网友S:
台达变频器;驱动板电容.

网友T:
l有一个滤波电容不好

网友U:
??????? 查查,控制低速的电门(接触器 )看看继电器吸合是否正常.这种情况下,变频器没有没有.

有断路或烧得现象.查查电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