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控制多台变频器顺序起停

楼主(2006-03-11):
因设备改造,需用PLC控制多台变频器顺序起停,因要简化控制回路,想取消原设计变频器前的接触器,只保留空气开关,不知会不会出现什么严重后果?另外,降低变频对PLC干扰,有多少需注意事项?因改造只能在检修时间内完成,压力大呀!求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没人指点一下吗,变频器电源侧不加接触器的利弊请各位能讨论一下。

网友A:
变频器进线和出线的接触器并不是必装的.有空气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据我以往的经验,以供参考:如果PLC给变频器数字量信号,不用屏蔽,如果给变频器的是模拟量信号,侧要对PLC进行屏蔽(相当重要).可先做个实验嘛!

楼主:
多谢两位的指教,不过我还想问一句,“有没有可能变频器故障造成断开起动端子无法停机,电机仍运转。”理论上有吗

网友C:
有没有可能变频器故障造成断开起动端子无法停机,电机仍运转。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可能的,但是几率应该很小。而且基本上是启动端子故障,才会这个样子。如果是过载,过热,或者变频器内部故障,一般情况下变频器都会报警,也会停止输出。电机也就停止了。所以如果一定要保险,可以加装接触器,但是接触器不可以作为启动停止用的控制。

网友D:
接触器作急停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