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说明书中的错误惹的祸

楼主(2006-03-11):
我手里有一本三菱J2-SUPER系列伺服放大器技术资料集,其中有一处错误害得我的朋友为此忙活了一整天,书中15-36页CN1A的NP端子号应该是2,书中确写成了12,由于我的朋友是第一次用三菱的伺服,照着书中的接法,怎么也不行,查了一天,最后在该书的3-12页发现:CN1A针脚号2是NP端子,才恍然大悟!!!
大家快看看吧!

网友A:
我一般在用新产品时,先会把说明书通读3遍。

网友B:
呵呵~~~~真是太冤了!
应该象刘版主学习,新产品多看说明书。

网友C:
不知你朋友用的是哪种说明书,我这里的J2S说明书上CN1A的NP端子号是2

楼主:
汪工:
   看看书中15-36页的图是否有错

网友C:
果真如此,应该是翻译时笔误。不仔细看前面的图还真容易搞错,建议大伙有英文版的还是用英文版的说明书,一次翻译的出错率小点。

楼主:
汪工:
    你对问题真认真,佩服!你在哪里工作,交个朋友吧!

网友C:
惭愧,我新手,好多东西都在探索。

楼主:
别谦虚!你在哪里工作?

网友C:
现在在义乌,下个月能不能到杭州还是个问号。

网友D(2008-03-15):
三菱数控系统出现伺服放大器未安装的原因是不是放大器损坏,谢谢急盼

网友E(2008-10-20):
汪工:什么时候来杭州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交流,我也在杭州!

网友F:
呵呵;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网友G:
三菱手册上错误是百出。
小心使用,仅供参考

网友H(2011-01-12):
厉害呀?

以后向你学习了

网友H:
你们谁有MR-J60A 的资料  给一份 谢谢了

 410761124@QQ.COM

谢谢了

网友I:
书是来参考参考的!!!!!!!!!!!!!!!

网友J:
工控产品的说明书可马虎不得!楼主把这个作为案例找三菱公司的让他们给你奖励吧!这可是debug啊

网友K(2014-01-10):
MR-J3-60A伺服驱动器不能连接触摸屏,起动定位模块报错误,按下触摸屏前进后退,定位模块就报错误,不按就不报错,用驱动器单独测试电机没有问题,请指点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L:
我们无法避免这样的错误。

只能通过像这样类似的贴得到相关的经验。

我们别无选择。

网友M:
谁有 MDS-D-SPJ3-55 伺服放大器的端口接线定义?谢谢啊

网友N(2015-04-10):
急求,三菱私服放大器报故障,RL 9F,是什么意思,我的电话 18246468990,知道的麻烦短信告知一下,在此万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