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教 !如果用两个压力变送器测差,与直接用差压变送器测差压有何区别!?

楼主(2006-03-11):
请教 !如果用两个同量程同精度同厂家同批次压力变送器测差压,与直接用差压变送器测差压有何区别!?
是否可行?
精度会有何区别?
静压会有何影响?
如果时间长了可否会应为两个压变的漂移不一致而导致精度很差?精度能差到何种地步?如何计算!
请赐教!

网友A:
精度会降低

网友B:
精度肯定有影响

楼主:
请问影响有多大?

网友C:
用二台压力变送器来测一台阀门的前后压差,看一下是可以的,压力变送器的量程要大于实际的压力值,一般不准确。
差压变送器是用来测高静压状态下的差压值或被测对象与大气压力的压力差。测量的差压值一般是流量孔板差压、锅炉汽包水位的差压、开口容器的水位要用容器底部引出管接差压变送器与大气压力的差值来看水位高低。
差压变送器用的时间长了会有误差,特别是单向受载引起的,需要定期校验的。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免费技术支持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