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编码器。

楼主(2006-03-11):
上次看到有人问有关编码器安装的问题,我以为很简单,就是装在电机后面,同轴同步就行,但是后面看到有人说编码器的安装并不简单,还要注意零位,相位(没记清楚,好象和Z相信号有关,不好意思),而且很重要,还比较复杂。想请刘老师或是对编码器熟知的前辈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讲讲原理。

网友A:
不是绝对编码器的话就不用考虑那个什么零位的问题的!增量的装得和主轴同轴就可以了,个人见解,多多指教!

网友B:
"还要注意零位,相位(没记清楚,好象和Z相信号有关,不好意思),而且很重要,还比较复杂".也就是要将Z相信号和机械零点建立对应关系,最好是一致!

楼主:
您所说的机械零位指的是什么?没搞懂,具体点,谢谢!
我以前接触的机械零位都是装好电机和行程开关后才定的。

网友C:
一般只有装在伺服电机后面才要对磁极位置.

网友D:
绝对编码器是有个回零问题,尽量避免了,如果避免不了需要程序进行计算,加摩或减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