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6-03-11):
1 没有买到需要的带屏蔽线的电缆线,是不是可以用网县代替?网线是不是带屏蔽?

2 接头套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有的网线是带屏蔽的,能不能用要看你用在哪里了!

网友B:
通常网线是不带屏蔽的。网线是双绞线,如果是用来传输编码器信号应该可可以吧,我见人这样用过。

网友C:
你用的是同轴线吗?

楼主:
我是用在固高运动控制器与富士电机驱动器之间,
富士电机驱动器与富士电机带的编码器之间,
资料上要求用带屏蔽线的线,没找到合适的,所以考虑用网线代替

网友A:
听你说的,用网线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你试试看吧,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