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2006-03-11):
1 没有买到需要的带屏蔽线的电缆线,是不是可以用网线代替?网线是不是带屏蔽线?

2 接头套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如果是近距离的话没有必要用屏蔽线,控制线我一般用1平方的普通电缆线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