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干扰问题

楼主(2006-03-11):
  由于机械设计不当,造成伺服安装位置离系统较远,现伺服控制线约6M长左右,用的是双对绞屏蔽线,安川850W伺服,用的是位置控制方式,现机床运行一段时间(2小时左右),系统发出追随误差警报,查看系统落后脉冲数有60多个,但在主轴关闭的情况下也就是变频器不启动,机床运行系统不会发出警报,也就是没有落后脉冲,现本人怀疑是变频器的干扰造成的,对变频器加装电源滤波器,并做有效接地后,情况弱有好转,但还是不稳定,系统有时还是要发出追随误差警报,特在此寻求解决方法,望版主,各位高人能够指点小弟一二,万分感激!!!

网友A:
你的系统的精度要求是多少呢?如果不是很高的话,可以把那个偏差计数器值设定大一点,再将你的变频器不要接地,还好安川的那个接地方式不是很好,你也可以不接地试一下看看!

楼主:
  系统上设定的偏差计数器值是0.05MM,误差超过0.05MM将发出警报,但通常情况是不会有那么大的误差的,一般最多落后2~3个脉冲。所以我觉得这个偏差计数器的值已经够大了,没必要再改大。如果再大的话那这个机床还能用啊。现在我又把伺服控制线改成一头屏蔽后,效果明显好了很多。还在测试中。

网友B:
你的控制线是不是带屏蔽线的?

网友C:
感觉还是从变频器上解决比较好。变频器多大功率的?
先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到最低,还可以加装电抗器等抗干扰措施,相关规格变频器说明书肯定都有。
控制线要离变频器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