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电机的耗电量?

楼主(2006-03-12):
请问: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耗电量怎样计算?能用W=P*T计算吗?如果这样计算的话,那耗电量的大小与电机带不带负载岂不是就没有关系了吗?

网友A:
电机空载很少做有功,电流大部分是无功电流,计算很不准确,用电度表测量准确.

楼主:
可是单位有245KW的大开炼机,要粗略估算一下它消耗的功率,空载和负载状态下能够相差多少呢?空载状态下电流100A左右,负载状态下电流为250A左右。

网友B:
我也期待这个问题的答案,例如一台11KW的电机如果满载的时候怎么计算功率?功率因数为.8的时候又怎么计算?

网友C:
电动式功率表

网友D:
KW=UI*COS*1.732/1000
照上面的算算看一般都比较接近,加变频器的不适合上面的公式。
例:一台机运行测电流30A,380V、系数0.8约等于15度/小时。

网友E:
计耗电量用电度表,计功率用功率表,类似时刻与时段的区别,对于电气工作者,这两个量都很重要,而对于单位,更注重用电量。当然,你可以给一个平均使用功率。或提供一个功率系数供其它部门使用——实在人家无法理解。

网友F:
  这个问题也是我想知道的,楼上的公式可行吗?真希望有较详细的说明。

网友D:
例:一台机运行测电流30A,380V、系数0.8约等于15度/小时。
笔误:是功率因数0.8
上面的公式比较就近,就看你的功率因数是多少了,一般30kw在0.8再大的0.7左右,大家不妨试试看。

网友G:
同意毕庆民,毕竟,任何计算都是理论值,而且是瞬时值。

网友H:
耗电量能用W=P*T计算吗?回答是不能。
动力勇的公式是对的,他的公式里的就是功率因数值不好确定,有实验表明三相电机空载时功率因数值很小一般只有0.3左右,而额定负载时一般可大0.8左右,
 毕庆民说的好,虽然空载状态下电流有100A左右,但电机空载很少做有功,电流大部分是无功电流,这无功电流电机又还给了电源,所以电机空载时功率因数值很小一般只有0.3左右,此时如果把这些数值代入KW=UI*COS*1.732/1000=380*100*0.3*1.732/1000
反之,将负载时的数值代入
KW=UI*COS*1.732/1000=380*250*0.8*1.732/1000
大家注意两式,区别只在前式100A*0.3和后式250A*0.8。计算出这两个值分别为30和200。用200/30=6.67。说明负载时的功率是空载时的6.67倍。为什么?是因为负载时电机将能量传递给了机械,机械实在的做了功;空载时只有电机的铜铁损和电机转动摩擦损耗,而100A电流大部分是无功电流。
这也就是我们一再强调要提高功率因数的原因。
上式计算得出的是功率,要计算电能只要再乘上工作时间小时就行了:
KWh=UI*COS*1.732/1000=380*250*0.8*1.732*h/1000
顺便再提一下,要想准确计量就安电功表,若没安电功表当然就只好计算了,计算当然是一个估算值,力求这个估算值越准确越好,一要计算公式正确,二要电机空载负载时段记录准确。

网友I:
用功率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尤其是唐老师的讲解既透彻又清晰。这样我就知道了,电机在空载状态几乎是不消耗电能的,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E:
纸上谈兵。供电部门收取的是无功电度、有功电度还是视在电度费用?设备一个周期内电流和功率因素时刻变化,功率也时刻变化,对于计量用电量根本没有多大的意义。用于估算也只能勉强参考。只有时间在功率上的采样尽量长,才能更接近真实。用积分的思路是纵轴为功率,以时间为横轴,功率曲线与横轴上的时间段的面积就是耗电量。

网友F:
非常感谢唐渝森老师的讲解。大海里的铃声的理解不对,电机在空载状态下消耗的电能不是没有,只是相对额定负载时较小而已。南风悠悠讲的也很对,不过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想大概了解要消耗多少电,只是用来参考,这样的计算也很有用,当然估算是越准确越好。

网友J:
如何算三相电度表

网友H:
电度表有:单相电度表;三相三线有功电度表;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三相无功电度表等之分,电工手册应该查得到。

网友K(2007-10-09):
我们探讨的是耗电量  U*I  至于你功率因数是多少,电机空载满载还是过载,计量电表都要转的,电流大转的就快你有功电流还是无功电流电表是不知道的

网友:
三相还的乘1.73

网友L(2009-04-19):
55千瓦的机床电机,怎样计算机床的小时耗电量?

网友M(2009-06-29):
注意是计算电机的耗电量和电机功率是有区别的。我们以下为例:电机额定功率11KW,额定电流21.6,功率因素0.82;在额定负载下,电机实际输出功率P=1.732*21.6*380*0.82/1000=11.6KW,即电机的有用功为11.6kw,此时电机1小时耗电W=1.732*21.6*380*1/1000=14.2度电;不在满负载下:实测额定电流为15A,则此时电机功率并不好计算,因为此时功率因素不再是0.82了。但此时一小时好电:W=1.732*15*380*1/1000=9.872度电;欢迎指教 13210502227

网友N(2009-09-09):
21楼的显然不对。。。。。。。。

网友O(2011-02-25):
其实我们关心的不是电机用多少电,而电电力部门要收多少费。就是空载时很多无功功率,但电力部门收无功用电不是还要照样出钱吗?

所以最好是计算电力部门怎样收钱?对这个真想知道该怎样算。

网友P:
只能估算的,要准确的需安装电度表计量。可以按照P=1.73*U*I*COSΨ后再转换成为KWt

网友P:
供电局收电费大概有那么几部分:变压器容量费、功率因数是否符合要求的费用、基本电费和损耗

网友Q(2011-04-07):
请问160kw的空压机(21m3)每小时耗电量怎样计算

网友R:
耗电量只能估算啊,24楼的可以参照;

而且供电局测的你的无功功率很高,功率因数低于0.9的话还会加倍罚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