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 PID块的正反作用如何实现

楼主(2006-03-12):
S7 PID块的正反作用如何实现

网友A:
将设定值加到FB41的PV_IN端、过程值加到FB41的SP_INT端。

网友B:
看看激情如火的贴子!

网友C:
如果用FB41控制将比例设为负值,如果用FB42控制可以将输出的开阀接到关阀线上

网友D:
1、pv和sp颠倒一下
2、增益变成负的
3、100-输出

网友E:
增益系数为正,PID正向调节;增益系数为负,PID反向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