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BORO DCS 自动重启动(UNIX)

楼主(2006-03-12):
最近我司FOXBORO DCS 工作站(UNIX)过几十分钟出现自动重启动,请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先杀杀毒再说,有可能是冲击波。

网友B(2006-06-21):
如果闲重装麻烦的话,可以先查硬件,如果觉得查硬件也麻烦的话,你可以把有问题的工作站硬盘拔下来,放到正常的里面,观察有无问题再出现.硬件冲突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内存问题也一样,等等

网友C(2008-03-02):
我用的XP,这种情况一般是杀毒,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