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怎么握手啊?

楼主(2006-03-12):
不知道485怎么样握手
请大侠们指教
看帖子上有讲可用软件也可用硬件
如果我用max485芯片,我想用硬件方式
是不是用从单片机直接接线作为握手线,
而不是从max485芯片接?
如果可以,软件方式也可以讲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要如何握手??
通常的485兩根線就可以完成傳數據,異步傳輸。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总不能老让单片机查询是否有
数据要接收吧
单片机还有其他事情要干呢,这样就不实时了
可能接收错误
我想比如用中断通知接收信息
那这根中断线是不是直接由单片机之间连接?
还是要通过什么其他方法?max485上有这种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