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您

楼主(2006-03-12):
我有一台616G5的安川变频器,驱动板上有一稳压管已烧坏,我想请问一下各位,这只稳压管在正常的情况下,它的电压应该是多大.谢谢.

网友A:
多大功率的,具体在哪个位置的?

楼主:
是30KW的.具体的是在PC929旁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