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6-03-12):
信捷触摸屏好像没有巨集,对复杂的功能如何实现?自由通讯协议如何实现?

网友A:
慢慢完善吧,东西还是不错的

楼主:
如果用量较大,能否定制?主要修改通讯协议。

网友B:
我就不明白了,现在人机市场这么多很好的,功能很完善的产品,大家为什么还老是选择那些不太完善的产品,等你们完善了,估计这个产品也该换代了

网友C(2008-02-23):
现在的信捷并非是以前的信捷了,
十年磨一剑 .
十年来信捷一直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一个全新的天路.
从OP文本显示器,到TP A60的10.4寸高清真彩.功能也日渐具全.
可连接市场上所有PLC
可与变频器直连
屏幕硬打印,
配方功能
支持中文汉字输入,
具有高级宏功能可使用户实现其 他触摸屏无法实现的功能。
OP系列文本显示器人机界面:可连接市场上所有PLC,任意按键可被定义成功能键,
支持MODBUS ASCII、RTU组网通讯,
支持并口打印机及串口微型打印机,
支持配方功能,历史资料可由PLC控制或自动采样记录,有棒状图和曲线图及报警列表功能,
万年历及实时时钟功能确保用户资料不丢失。

网友D:
下面引用由苏嘎在 2006-3-27 13:48:00 发表的内容:
  我就不明白了,现在人机市场这么多很好的,功能很完善的产品,大家为什么还老是选择那些不太完善的产品,等你…
--------------------------------------------------------------------------------------------
这位兄台用过信捷的屏?知道它不完善?不完善在哪点?举例可否

网友C:
信捷的产品是比以前好用多了,功能还不错吧

网友E(2008-04-26):
不错,学习中! 希望国货越来越好

网友F(2009-02-01):
产品乱七八糟,没一个能作好的
更不用谈品质

网友G:
楼上的说法叫人憋气,人人都这样,却想着国产能出个品牌,你说哪个产品不是由不完善到完善的。人家就是用我们国家的电子产品做出来买给你的,你还天天说进口的就是不同,你没用过国产的就在哪疯说。

多多支持国产!

网友H(2009-04-08):
上次我在客户那边,说是信捷的10.4寸液晶屏,拆开一看,液晶屏居然是二手的旧液晶屏,真TM的黑的,居然用旧的!

后来问了信捷内部的便宜,说信捷TP562等,用的也是旧液晶屏,广东买的,才70块!!??

还有信捷的变频器,做工粗糙,还老是坏,技术不成熟。

客户不止一次反映了,信捷的PLC模块,什么模拟量采集,错得离奇,根本就不能用。

信捷的PLC电源,非常容易坏,尤其是夏天打雷,成批的返修。电源品质,大家可以亲自做实验。

就一个TOP的芯片,能把开关电源做好吗?????看看三菱的PLC,那个开关电源真是好。

看来大家要小心了,不要被信捷的广告,蒙住了眼睛。

网友I:
楼上的说话呀要负责啊,我们可是客户,要客观评价。

无锡的工控企业很多。无锡还有一家叫云川工控(http://www.wxcmc.com/),听说有信捷的技术渊源。

他们去年已经推出了3.7寸文本显示器,据说马上要推出5.7寸触摸屏。

上次我去看了一下,软件已经调试好了,就差结构。

现在无锡有两家都做工控产品了,有竞争了,我们有实惠了,呵呵。

网友J:
其实信捷的东西还是不错的,如需详细解答请打电话 13761012595 QQ:470331240

网友K(2009-11-25):
我用过信捷OP320的文本很不错。。。。。。。。

网友L(2010-04-13):
刚用了个信捷TP系列的触摸屏  触摸屏的数据输入框都不支持比例转换功能,这最基本的都不支持。信捷公司的人说可以用高级功能自己做,但是搞了两天也没搞明白在高级功能里面怎么做,有点不明白,既然有高级功能 很多复杂的功能都有 为什么数据比例转换这么简单而实用的功能却没有呢,PLC  人机界面 这东西很多很杂  我们搞技术的就是要求它简单,易学才行。

网友M:
反应速度有点慢

普通功能还不错

高级功能真不行

——————————————————————————————————————————————————————

东莞市旭佳电子电气有限公司是以销售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为主,承接各种自动化工程、节能改造工程等为一体的工贸一体化公司。

主营产品: 易能变频器、显控触摸屏、台达PLC

承接各类自动化工程、非标机械电路及程序设计。

www.seika-ele.com

网友N(2010-08-14):
引用 网友L:

刚用了个信捷TP系列的触摸屏  触摸屏的数据输入框都不支持比例转换功能,这最基本的都不支持。信捷公司的人说可以用高级功能自己做,但是搞了两天也没搞明白在高级功能里面怎么做,有点不明白,既然有高级功能 很多复杂的功能都有 为什么数据比例转换这么简单而实用的功能却没有呢,PLC  人机界面 这东西很多很杂  我们搞技术的就是要求它简单,易学才行。

深有同感。比如用个最简单的按键自锁功能,也非得用到他们所谓的“高级指令 IF ”,更要命的是,信捷搞了个有“信捷特色”的宏指令,创意是新颖的,可也得考虑下市场上主流屏的宏指令形式啊

实在搞不明白是怎么想的

网友O(2010-11-03):
信捷文本画面编辑器说明
信捷文本显示器编辑器的顶部是菜单和工具条;左侧表格栏的内容是画面号以及画面描述,该栏的底部有[新建] 和[删除]两个按键,用于新建画面或删除当前画面。
编辑器的中央是画面编辑区。在显示区域均匀放置浅灰色网点,网点上下左右之间的距离为 16 点间距,整个画面为 192×64 点阵。设计者放置或移动部件时,参照临近网点的位置,便于将部件对齐。当设计者用鼠标拖动部件移动时,每次移动的距离为 4 点的整数倍。
注:如要删除画面中的部件,选中该部件,按“DEL”键,即可删除。 根据文本显示器通讯对象,选择 PLC 机型。信捷文本OP20下载画面时,将指定的PLC通讯协议和画面数据一同传送给显示器,显示器工作时,即通过此协议和PLC通讯。
更多关于信捷触摸屏及信捷文本问题请登录http://www.52hmi.com

网友P:
还好吧,用在一般场合都还行!

网友Q:
能凑合就用,国内大都怎么干的

网友R(2010-12-23):
一个OP320

试了5台电脑,只有一台能下载,不明白**********

网友S(2020-03-03):
准备使用。看效果吧。

网友T(2024-05-10):
同感,国货是支持,就是说明书读的比较挠头,最好举个例子!

网友U(2026-03-29):
不吹不黑,信捷第一次接触,可能是自身操作原因,使用触摸屏软件过程中发现的替换功能出现的问题示例:

  1. 工程内变量替换,我从设备[1]功能[1]替换成设备[2]功能[1],替换出来都能错。

  2. 本页面明明有设备[1]功能[2]这个变量的控件,我在替换选项里面设置好,居然提示找不到该变量。

  3. 示例,需要实现本页控件的变量从设备[1]功能[1],设备[1]功能[2],........,依次替换成设备[2]功能[1],设备[2]功能[2]..........,但是替换完成后莫名其妙的本应该是设备[1]功能[1]变成设备[2]功能[1]的控件,居然直接变成设备[2]功能[2],下面的依次错一位,设备[2]功能[1]的居然找不见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发现同样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