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关于HONEYWELL的pks系统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12):
各位前辈:
大家好!小弟刚接触Honeywell的PKS系统,很多都是从头在学,想请教各位一些问题,希望大家能讲解一下!谢谢!问题是这样的:我在安装PKS Server(SCADA POINT)和Console Station的时候都没有用到软件自带的加密狗,运行的时候也没有用到!请问这个加密狗是什么时候才用阿!?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加密狗确保系统连续运行,否则的话系统10分钟之后会停止PKS服务,需要手动重起

网友B:
两个小时的时限,加密狗就是解除这个限制

网友C:
我们定期做PKS的培训,如需要可以和我联系,15951834769,mytenet@tom.com

楼主:
各位大哥你们能留下联系方式吗!?小弟到时候好请教你们!我的联系方式是:QQ:393300977,MSN:zhougang_1982@hotmail.com,邮箱:kkll_1230@163.com谢谢各位了!

网友D(2011-09-30):
我单位使用Honeywell PKS系统,最近新装一服务器,发现了一个问题,把在用服务器的数据全备份到新装服务器为主服务器,使用时操作站里的画面监控有一半以上点无法显示,其它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