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调查

楼主(2006-03-12):
现在国内的电动调节阀的价格为多少?使用寿命有多长?要求泄漏量较小,口径为DN50以下的,阀门的开关比较频繁,粉尘和腐蚀性都比较大。
调节器的价格大致为多小?性能较高,比如有时间程序给定,还要能将输入信号输出另外
显示等。请有实际使用经验的高手给点意见。谢了!

网友A:
DN50是什么材质的?压力等级是多少?

楼主:
压力小于或等于2.5MPa,要求能耐醋酸、硝酸和盐水

网友B:
直行程还是角行程,价格相差很大,耐腐蚀选316不绣钢。
调节器的质量不同价格有相差。有时间程序给定,有输入信号变送输出仪表。型号是AI-808PAL5X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技术支持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C(2006-07-21):
本山的阀事实

网友D:
国产的一般泄漏量较大,所以你如果要求较高的话,建议你选进口的。

网友E(2008-04-07):
联系一下厂商

网友F:
直接找厂家更直接,还会给你详细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