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B10的最底位怎么表示,是不是m10.0

楼主(2006-03-12):
请问MB10的最低位怎么表示,是不是m10.0

网友A:
最低位 M10.0  最高位 M10.7

网友B:
你要问MW可能还有点难度```

网友C:
那也没什么,只是字和位的区别

网友D:
最低位应该是m11.0

网友E:
 yuanle说的对,就是 "最低位 M10.0  最高位 M10.7"
M11.0是MB11中的最低位.

网友D:
啊,对!我看成mw10的最低位了

网友F:
其实西门子的PLC很好用的,要比小日本的FX、Q等好用多了。我们可以对它的bit、byte、word、doubleword、real、int等的数据进行操作,方便极了。

网友G:
如MW10,他是由高字节MB10和低字节MB11组成的。

网友H(2018-09-05):
引用 网友G:
如MW10,他是由高字节MB10和低字节MB11组成的。

MW10=MB10+MB11

MW11=MB11+MB12

那MW10与MW11重复了一个M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