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浮球装反了怎么办?

楼主(2006-03-12):
我单位的电动浮球安装时的疏忽,安装反了,在液为为0时,仪表输出20mA电流,控制室内二次仪表为手操器,现在很难将浮球重新安装,怎么才能使浮球正确测量或在二次仪表正确显示,手操器输入信号为1-5V,清高手指点!

网友A:
买一块厦门宇光产的AI-708转换一下.

楼主:
如果不增加仪表的话,还有其他办法吗?我手头有些智能仪表,但不带变送输出。

网友B:
一些智能仪表是带 “反向”功能的 啊   DCS里面也 是 可以 “反向”的 啊  电动浮球的信号你 是 送给 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