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616G5

楼主(2006-03-12):
我有一台616G5的安川变频器,只要一通电就显示 “SC”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A:
风扇和驱动板检测电路重点查一下

网友B:
检查F1-8是否是100,把它变为120.和F1-9时间是多少.如果没有问题就恢复出厂值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就检查电流传感器,有必要把驱动板上的小电容换了........

网友C:
如果摸块没坏,且模块的触发极也没坏,则有可能驱动检测有问题,查检测光藕

楼主(2006-06-13):
感谢大伙关心.其实这台变频器早修好了.之前前任修理的没修好.给锁死了.后恢复出厂后缺相w相pc923坏了.更换后修复.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