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将40KW1500转的直流调速电动机改为交流变频调速电动机拖动原负载,电机需选用多大功率?

楼主(2006-03-12):
将40KW1500转的直流调速电动机改为交流变频调速电动机拖动原负载,电机需选用多大功率?

网友A:
应该是40KW!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因为采用变频后效率下降,所以电机要放大。

网友C:
40以上都可以

网友D:
45KW-4

网友E:
看直流调速电动机是恒扭矩还是恒功率的,如果是恒扭矩可选相同功率的交流电动机,如果是恒功率的话就要考虑最低转速的输出功率了

网友F:
看直流调速电动机是恒扭矩还是恒功率的,如果是恒扭矩可选相同功率的交流电动机,如果是恒功率的话就要考虑最低转速的输出功率了_______引用楼上的

楼主(2006-07-08):
恒转矩负载,负载为制糖连浸器双螺旋搅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