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0V电机往返控制

楼主(2006-03-12):
  本人是位刚从学校出来的电工,新到一私企工作。我的前任给我留下了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的一个没完成的工作:用一个电机调速器,两个行程开关来控制220V电机往返运动。现在我的难题是不知该怎样在电机调速器上接线。
  现说说具体情况吧。现有两个行程开关A与B,行程开关A上有常闭接线a与b;行程开关B上有常闭接线c与d及常开接线e;电机调速器上共有六个接线脚:COM脚、CCW脚、CW脚、220V电源接线脚L与N及接地线脚PE。现在我的问题是怎样把行程开关上的5条线接到COM脚、CCW脚及CW脚上,实现电机往返控制。希望各位前辈给后进一个解决的方案吧。
   注:电机已与电机调速器连接,电机调速器型号为US-52,牌子末知:(

网友A:
有说明吗?或者提供外部图纸也可以参考一下嘛!

网友A:
我的邮箱是wrs-088@163.com

楼主:
就是没有说明书呀,才心烦着呢:(

网友B:
限位开关A的常开当正转启动按纽,常闭的触点串在反转的线路里,以作闭锁保护用(正转的时候反转不能启动).限位开关B接法和A一致.你所说的COM端我想是公共端,CCW和CW我想应该是电容的两个出线,另外两个是电源220V的电源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