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王老师,PLC的AD模块设计时须注意的事项

楼主(2006-03-12):
王老师你好:
    我是做毕业设计,方向是远程控制,看到AB的Contrologix上都有以太网接口,于是就萌发出做一个带以太网口的PLC,赶紧毕业走人。现在大学流行用ARM,ARM扩个IO,上个8019芯片都很容易(开发板的原理图上都有),而且这个东西也可以很方便下载程序(通过以太网口,或串口)这样感觉选它还多工作量就完成了。自己在设计的就是一个IO板(电源板我不会设计,变压器不会算,所以就直接上开关电源,到时能演示骗骗老师就行了)。在留上几个SLOT,可以插上模拟量模块,运动控制模块。
    但真正动手设计起来大堆的问题就来了。
    (1) 大型的PLC能扩上上万点的IO,什么样的扩展方案好呢,看了FX0N的IO板上面有个 富士的MB622E48的PLD,估计是这个东东里面的东西起作用了,我可不会啊!也没用过CPLD或FPGA,就只能用HC138扩了几组读写IO。这个地方想请王老师讲一下。
    (2)看到现在的PLC功能原来越强,AB的ControLogix能运动控制,可以和PMAC媲美,三菱松下的也有运动控制模块,我也想留个接口,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上个DSP给伺服发发脉冲,但是不知道流什么样的接口,我想16根数据总线肯定是要的,在留上几根中断线,但怎么实现呢,两个CPU之间怎么通讯和协调呢!想不出来,也看不到。松下的FP4都打磨掉了也看不出来啊!请王老师指点
    (3)模拟量模块的设计也有点不明白,选用什么样的AD DA呢!要抗干扰,前置滤波电路怎么设计,这个都没有参考,用并行的还是串行的?感觉因该使用并行的吧(因为AD模块哪个槽都可以插的)
    (4) PLC这个东西抗干扰能力很强,看了FX0N的怎么就是看不出来呢!IO板式两层的,TLP120的输入光耦好像有几组光耦输出的地方反向并联了二极管,还有几组没有,输出上拉电阻有个有异,有几组是7.5K还有390K的(难道看错了)然后2083功率放大驱动10只NY24W-K继电器,板上电源用线条了一下。还是想请王老师解释讲解一下怎么抗干扰。

网友A:
第一题:
答:大型PLC扩上万点并不是在本地扩展可以达到这么多,而是通过现场总线或网络扩展,本地一般只能接三到四个扩展底板,一个底板最长的也就是16个模块(东芝的PLC)每个模块一般最多32个点,所以本地根本无法扩展这么多,只能通过网络来扩,
一般PLC的地址分为三到四级,第一级是站地址,第二级是板号,第三级是模块地址,第四级是模块上的变量地址。每一级的地址都不用很大就可以构成一个很大的系统。实际上万点的应用一般会分成几个或几十个PLC来完成对应的任务,这样可靠性和实时性都合理一些,大型PLC标称的最大容量20万点,多是包含了内部点,不是说外部IO可以达到这么多。
你说的FX0N是小型PLC,日本厂商多用CPLD做扩展接口,进行地址译码和移位,这样可以解决自动识别的问题。其实你要做得简单用数字电路也可以做,只是芯片要得比较多。最简单的就是138译码,当然每过一级模块要把地址右移一位。
问题2:
答:如果是低速的运控,比方说PLC内带的10K左右的都可以用软件来实现,但如果是中高速的如50K以上的多要用FPGA或专用芯片来实现,如果你需要做插补则最好用一块独立的处理器(可以是DSP或都其它CPU)来运算,这样主控CPU就可能发一些更高级的指令给运控CPU执行。双CPU的协调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参见多处理器分布式结构的原理书,简单说可以是双口RAM、共享内存、主从结构、串行通信、并行通信等几种方式,如果用到了双CPU多会用前面的两种,其中双口RAM的方式成本要高但性能最好,是真正并行异步的。
无论是那种方式都要考虑变量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而且不能有死锁的情况。需要定义一个比较完整的接口协议。
问题3:
答:如果做工控的低速信号,如温度可以选∑△的AD转换器,如是高速信号,可以选逐次比较型,至于说位数可以根据你的要求选,常规工控常见的是12和16的.
DA的选择更简单一些,因为处理没那么多.只是如果要考虑电流输出需要在设计上多用点心.
这种电路的参考相当多,大多设计都大同小异,你们学校的图书管应该很多.
现在大多用串行的,但如果你的扩展模块没有CPU则最好用并行的.
问题4:
你说的FX0N上面的输入输出各组之间的区别其实是用途不一样,其中有几组可以用于高速计数和脉冲输出,这几组的电路和其它的普通型号的不同,那么你可能会用为什么不都做成高速接口?
原因是滤波的时间系数不样,高速接口的抗干扰能力较弱.不过你说的7.5K与390K应该是你看花眼了,请细看,最好量一下
抗干扰不是一句话可以说完的,这需要很多理论的指导还需要更多的实验证明.这可以买一本好一点的电磁兼容原理看一看,当然国内并没有一本这方面的好书,大多是抄的,而且对电子产品的电磁兼容讲得太少.关键地方一般是一句带过.这只能依靠自己去总结了,因为电磁兼容经常从左说左有理从右说右有理,最重要的还是要从原理方面想通,并需要有很好的想像力,就像你是一个守卫,而干扰则是你的敌人,干扰是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对你的设计进行侵犯,所以均衡的设计才是最理想的.

太多朋友要V80小型PLC编程软件了 新版VLadder5.10(随心所控版) 新版软件特点: 1、随心所控: A、在线编程,可以在运行态下可进行任意的编程和调试,真正做到随心所控。 B、强大而实时的在线监控功能,用户可通过在线监控功能对任意变量进行监视和控制,使一切在掌握 之中。(所有监控的状态与信息均取至下位PLC,而不是模拟产生,所以是实时的状态和信息) 2、所想即所得: A、友好的编程环境,可以进行任意的拷贝和编缉, B、支持任意步的撤消和重复, C、支持强大的查找和替换,使您的编程工程轻松而愉快; 3、超出您预期的强大功能: A、吻合IEC61131的强大指令系统,包含德维森自动化专家为您精心打造的140多种强大的功能块和指 令,比同类产品的功能块性能更出众,使用更简捷; B、VLadder5.10是专为V80小型PLC量身定制的编程软件,使V80的硬PLC特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所 有使用V80的系统都将获得发自内芯的可靠性保证。(V80采用最新一代硬解题芯片技术,所有逻辑运算 均无需CPU参与,从而达到最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4、完备的帮助系统: 一旦安装VLadder5.10版软件,所有的硬件手册、软件手册、指令手册、应用指南、应用案例就均已安 装到您的电脑,您可在开始菜单中方便的查阅这些信息。 5、贴身的服务体系: 24小时热线技术支持服务,德维森自动化专家为您提供全面的技术服务。 全新版软件完全免费使用,请大家从德维森公司的网站上下载: http://www.techwayson.com/back/upload/VLadder5.10_Setup.exe 德维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TECHWAYSON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七道德维森大厦七楼 邮政编码:518057 电话:0755-26038118 传真:0755-26038228 Email:market_dept@techwayson.com www.techwayson.com

楼主:
   "当然每过一级模块要把地址右移一位"这句话王老师能不能在解释一下!麻烦啦!
    我是这样译码的:使用三片74HC138外加ARM ADDR1-6六条数据线和读写控制信号第一片138上接ADDR4-6,译出的Y0接第二片138的使能端,Y7接第三片138的使能端,第二片和第三片138的ABC接ADDR1-3,我把低位地址作为读(输入)的片选,高位地址作为写(输出)的片选,每一个片选信号使能一片74HC573可带8路IO

网友A:
前几天回了一下贴,可是好像没发上去,只好简单重写一下
如果你用的这种方式主要是在地址定位是有些麻烦,比方说,
1、有几个扩展模块不知道
2、扩展模块的型号不能自动识别
3、扩展模块的接口太窄无法支持智能模块

网友B(2007-04-02):
初学者,靖多指教.

网友C:
我想问一下发贴的学长是学什么专业的呀?我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生,也想做个这方面的毕业设计,可是专业好象不是很对口啊,能否给予指点?我相中了一家公司,他说我必须学好PLC这门课,怎么办呀?

网友D(2007-05-26):
自己买一块西门子的212,外加通讯线一根,从网上下载编程软件,根据实例,模拟测试即可

网友E:
留下参考

网友F:
回答的好

网友G(2007-09-22):
西门子S7-200PLC+TD400C文本显示器如何显示编程,才能显示:
出厂编号
出厂时间

网友H:
支持一下,希望多一些类似的文章,提高我们的能力和视野啊!!!呵呵,谢谢!!!

网友I:
很不错,只是有些事情需要亲自动手才能体会的

网友J(2008-01-01):
我是初学者.觉得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