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还是1HZ?

楼主(2006-03-12):
DANFOSS变频器5000系列拖动的负载:37KW电机,在启动后远控电位器不调情况下,显示屏显示1HZ,电机在转动,通过初始化(620参数)和手动恢复都无济于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是干扰和电压降问题....这样问题我遇到非常多,以为是电位器毛病,一天也不知道换了多少个电位器,后来发现电位器的线太小,加上线长有降压作用,换了换了1平方的线问题就解决了.......你可以一试,再把成功经验帖出来加以证明,免得大家走弯路.....

楼主:
连线的长度为3M且是屏蔽线1.5平方,还是没有用,电位器也换过几个批次,实在没办法了用新的电位器直接接于段子50-53-55,还把端子55-50对换,就是老毛病,能加速关不断(屏显1HZ)变频器初始化没用.请各位好手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A:
如果用面板操作正常的话应该问题出在屏蔽线上,现在年直接的办法是用三根1平方的导线把电位器连接到变频器试一下或者把屏蔽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