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3-12):
我公司有一传送带用的是爱德利的变频器,控制板烧了,更换之后不受电位器控制了

网友A:
需要重新设定

楼主:
所有参数都重新设定过了
还是没效果

网友B:
在一般情况下,变频器主控制板更换之后,使用的是厂家的默认设置,而在默认设置里,频率调节是键盘(或称为手持器、手操器之类的东西)控制,要想使用电位器(0-10V)控制,要更改参数的,察看一下说明书,变动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