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驱动器双脉冲改接单脉冲的问题

楼主(2006-03-12):
如题,
现在有一个控制器只有方向+脉冲输出的。想将几套老式的步进用上,不过这几套驱动器都是CW+CCW脉冲串的。请问,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将它们利用上呢?

网友:
用方向信号来切换脉冲信号。

网友A:
既然控制器只有“方向+脉冲输出”,那只有查驱动器的手册或者咨询供应商了,看能不能将驱动器改为“CW+CCW”,有的驱动器有跳线设置,两种都兼容。但一般是没有的。
你楞是要用的话,用16V8做个接口电路吧,不过你要考虑供电的问题,还有电路板好不好放。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解答。
现在已经确定驱动器没得改了,只有自己外加一块接口电路了。
16V8的资料我下了一个回来,不过看不懂啊,还有感觉上16V8要写程序的样子。
不知道有没有更简单的电路?

网友A:
我给你画一个出来吧,你等下。

网友A:
图已贴出来,工控网要检查是否为恶意图片,可能要明天你才能看到。请原谅!

楼主:
沙边小李,我看懂了。THS!

网友:
我以前都是直接用2-4译码器来做的。

网友B:
如果正反切换是有一定的时间差的,直接把DIR信号接到继电器,继电器的常开常闭点就是ccw/cw 了

网友:
"如果正反切换是有一定的时间差的,直接把DIR信号接到继电器,继电器的常开常闭点就是ccw/cw 了"
正反切换有时间差,继电器动作没有时间差吗?至少,用IC切换,时间差是纳秒级,至少是微秒以下,继电器触点抖动至少是几毫秒了。

网友B:
也许.....我以上的描述不是很准确吧.
我意思说:正反动作如果允许有一定的间隔时间的话,可以采用继电器.

网友A:
to:刘工
您说用2-4译码器做,那不用编程就可以用一个芯片实现了。我想了一下,不知道如何接?同样都能实现,少用一个芯片好处多多啊!

网友:
我记得用的是双2-4译码器74156,两个输入分别接脉冲和方向,四个输出之中,有两个在逻辑上分别等同于 CW 和 CCW,具体的接脚不记得了,看一下输入输出是逻辑图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A:
用2-4译码器的做法我明白了!非常巧妙,也非常灵活。一颗芯片,解决了,可以单端接法也可双端接法,增强抗干扰能力。高!佩服极了! 现在将刘岩利的接法用原理图整理如下:还不明白可对照其真值表看一下就明白了。
我用16V8的方法太复杂了,刘工,班门弄斧了! TO AROY: 我提供给你的方案,前面滤波电路还要,后面的就用刘工的电路取代了吧。

网友C:
太好!!长见识了!!上面的图收藏了!

楼主:
太精彩了!多谢两位的精彩解答!
本来我觉得沙边小李的方案够经典的了,想不到斑竹还有更好的方案。
很受激励啊,真后悔当初没好好学习数字电路。都是要重新找书本来学习了。

网友:
其实,这个电路是我以前需要用三轴卡分时控制四个步进电机时用的。

网友D:
還是收藏這個帖子好啊!

网友E(2006-04-18):
真是长见识呀,佩服,唉,我也是学自动化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网友:
我不是学自动化的,我是光学专业的。

网友E:
佩服,以后还请多指点呀。

网友F(2007-08-12):
刘工,图中的1G,2G弄反了吧?

网友F:
a1,a0似乎也翻了。

网友G:
不错,看来真的认真学习一下了

网友H(2009-01-17):
标题应该改为单脉冲改双脉冲更贴切哦?  看了以上发言,很受用,谢谢!

网友I(2009-11-19):
很实用的东西,不知道是否通过实验或实际使用过啊,谢谢

网友J(2013-03-19):
我现在用的是奥托尼克斯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也是单脉冲控制, Q0.0发高速脉冲, Q0.2控制方向。 其中接线为cw+接PLCQ0.0,CW-接PLC的M,cww+接PLC的 Q0.2,cww-接PLC的M。PLC为西门子CPU224XP.

请问,这样做对吗??

网友K:
怎么把这个帖子翻出来了。多了几年的经验,回头看这种使用逻辑电路简单切换的方式,在针对特定的脉冲信号源时可能会出现逻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