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数显式温控仪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6-03-12):
本人在更换一台真空滤油泵的数显式温控仪时,按说明接上线后(四根线),温控仪显示负数,不知是不是输出点的接线有问题,还是不同的温控仪需配不同的优越感器?请各们高手指点。

网友A:
仔细阅读说明书,可能接线错了,如果是三线制PT100接线错了是负值,四线制不了解。问一下传感器是何种型号。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技术支持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B:
最大可能是热电偶接反!
四个线二个电源二个热电偶,有个问题想问你,怎么没有输出?如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