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春发版主关于伦茨变频器的一个故障

楼主(2006-03-12):
李老师,有一台进口设备上的伦茨变频器(型号:EVS9327-ES),上电后显示“接地故障”,用同型号变频器换上,设备运行正常,说明这台设备时正常的。问题应出于变频器上。查该变频器接地端与电路之间无异常。请问这种故障可能在哪里呢?

网友A:
报“接地故障”,变频器的故障范围:1.模块,2.电流检测,3.驱动部分,4.控制板....

楼主:
按楼上所言,所有地方的故障都可以报“接地故障”的吗?

网友B:
伦茨变频器(型号:EVS9327-ES),上电显示“接地故障”,故障范围如同新三毛说的确实有点大,最为可能是.电流检测同驱动部分。我司专业维修,欢迎来电0571-88820936,88829567技术交流

网友A:
以上的范围都可以引起接地故障的,哪个敢确定具体位置呢..
楼上怎么说:最为可能是.电流检测同驱动部分,为什么不说保证是电流检测同驱动部分?
机器在你手上而不是在我这里所以提供大致范围给参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