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三菱PLC控制温控表的温度

楼主(2006-03-12):
麻烦各位高手:如何通过三菱PLC,用RS485方式控制100只温控表的温度,需要至少能通过PLC设定温度值及读取测量值

网友A:
这个我做过
我是15块表的,可以读写!
用的是循环读写
不过你用这种方法的话可能会很慢!
有需要QQ联系!214582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