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40模拟控制是频率不稳定

楼主(2006-03-12):
各位朋友好:
我这里修一台A540的11K变频器,(以下状态都是在维修间,不带负载,也没有其他干扰源

      在面板控制状态下,频率从0---50HZ显示很稳定,但是改为外部0---10DCV控制时,频率显示的就不稳定了。上下波动大概有0.3HZ---1HZ。电位器离变频器有30厘米,用福禄克万用表测量2和5端子,电压很稳定,精度到0.01伏,0--5DCV控制也是一样的不稳定。请问各位:这种情况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没条好呢?这台机器是DU面板,是不是DU面板就不能调试恢复出厂值呢?一定要PU面板才可以恢复出厂值呢?请各位多指点,谢谢。

网友A:
用遥控的方式控制(说明书上有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