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问滤波器的应用

楼主(2006-03-12):
请问滤波器应用在哪些领域,主要的作用!谢谢

网友A:
电源滤波器是低通滤波器的一种,是由电感,电容等无源元件构成的双向网络,利用阻抗适配原理抑制电源线上的干扰。
在0.015-50MHZ之间,对此频带范围的干扰信号提供最高可达100db以上的衰减。

网友A:
续上:电源滤波器是接在仪器设备的电源线入口处,用来衰减从电源线进入的噪声干扰和电源线于地之间串入的干扰。
主要用于计算机,工业控制,开关电源,各类仪表,电子称,音响等设备。

网友B(2007-06-23):
电源滤波器资料网址:http://www.dothin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