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维修安川VS miniJ7变频器的吗?

楼主(2006-03-12):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的电控箱因和加压水洗的泵浦靠的很近,泵浦意外爆管时喷了很多水到变频器上,当时就变频器就断电跳脱。后用吹风机将变频器吹干,还是可以用,但里面的参数却不能调整了。请教可否维修?可以的话请留下联系地址。

网友A:
   参数加锁了把...

网友B:
很高兴看到你的问题,我们公司可以帮你修理,这样的故障在我们公司经常见到,如果有需要、请联系欧阳小姐:电话:0755-28859978  28851577
方便的话可以告诉贵公司的联系方式。深圳市平湖镇 新村路68号 深圳力锋达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B:
我很高兴看到你的帖子,这个问题在我公司经常碰到,我公司是专业维修安川变频器的,如果需要请联系欧阳小姐电话是0755-28859978 28851577 深圳力峰达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平湖镇新村路6号  Http//szlifeng.com 方便的话可以留下贵公司的联络方式.

网友C:
可以维修的,
广州易控科技公司,是安川电机指定代理商,安川电机授权维修服务中心,电话会议02089225391,fax:02089225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