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螺牙套好啊??

楼主(2006-03-12):
小弟想问问大家螺牙套分整体式螺牙套和钢丝式螺牙套!!!哪种比较好啊??还有就是什么叫群转啊??我朋友说和麻花转不一样~~但比麻花的好!!

网友A:
你说的是扳牙吧。

网友B:
你说的是群钻吧?
群钻和标准麻花钻的区别主要在切削刃上。

楼主:
TO老柴夫:是不是群钻的切削刃比麻花的多啊??

网友B:
标准钻头是“一尖三刃”
群钻一般是“三尖七刃”
群钻的基本特征是有短直刃和月牙槽。

网友B:
还有个口诀:
三尖七刃锐当先,
月牙弧槽分两边,
侧外刃再开槽,
横刃磨低、窄又尖。

网友C:
个人认为整体的好一点.钢丝的特别容易损坏.
群钻是指大钻头上加工出很多的槽和刃,用来减缓冲击\分屑\降低主切削力.
刀具书上有,可以自己学习一下.

网友D:
群钻是用标准麻花钻自己磨成的,根据需要可以磨成很多种,找本有关刀具的书看看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