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启动停机后有缺相报警显示

楼主(2006-03-12):
各位电气大虾你们好,我这有4台ABB(PSTB370)软启动器,在每次启动停止后总是有缺相报警,检查电源没有缺相,如果报警不手动复位,下次就不能启动(也可以设成自动复位但我又害怕如果真的缺相时把设备损坏了),望各位大虾给以指导,谢谢!!

网友A(2008-06-19):
没有用该品牌的,有没有操作手册啊?我用的是西门子的.

网友B:
类似故障偶这里发生过,应是软启动器主板有问题,联系厂家吧。

网友C:
真不幸,我过两天也要调试一台pss了,但愿不会碰到什么问题。

网友D:
我的两台ABB都是这种情况,发现可能是与接触器配合的问题!还与负载的运行有关系,反正讲不清,据说要请老外才可以解释。

网友E(2009-05-22):
各位电气大虾你们好,我这有1台ABB(PSTB370)软启动器,在每次启动停止后总是有缺相报警,检查电源没有缺相,如果报警不手动复位,下次就不能启动(也可以设成自动复位但我又害怕如果真的缺相时把设备损坏了),望各位大虾给以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