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跳开??

楼主(2006-03-13):
11KW三相电机,因为工艺要求,斜装,配25A的人民的断路器,一启动就跳开,接触器+热继用施耐德的没事,为什么?还有,电机斜装对启动电流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断路器选型有问题.

楼主:
怎么有问题?该怎么去选?

楼主:
小弟我第一次用人民的东西,都是图个便宜,亏大了,那改选什么型号的

网友B:
是直接启动的话,空开有点小呀!是重载启动吗?

楼主:
是的,直接启动,应该算重载,那该选多大的?接触器+热继用施耐德的选的也是按他提供的样本选的,是否也小了?

网友C:
选40A的吧

网友B:
11KW 电流是22A左右,空开的大小应该是小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3倍。32A、40A的应该可以了,接触器用40A的就好了,热继电器用25A--27A的。仅供参考,热继电器的选择还与它在电路中的接法有关。

网友D:
电机斜装对启动电流是没有影响的,断路器的问题,质量不好

网友E:
应该是选小啦!

网友F:
可能选型有问题

网友G:
请注意:
  以上各位的意思是,不是断路器本身质量问题,是你的选型(与品牌无关,是选择容量大小的问题)!!
  按上面各位大虾的意见,换大断路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