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污水处理厂各设备控制方式

楼主(2006-03-13):
大家好!小妹现在在编污水处理工厂设备的程序,S7 300 的PLC。由于以前没接触过,所以对各个设备的具体控制方式不很清楚。领导提出的控制要求也很模糊。所以,各位大虾,谁以前做作类似工作,能否帮我一把,能知道控制方案就行,例如粗格栅,进水泵等。如果程序参考,那真是不胜感激。先谢了。以前做过的污水处理的朋友还请各位不吝赐教,给谢建议。

楼主: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吧,各抒己见,我真的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A:
我知道一点你有没有电子邮件还有别的联系方式 我的haozhongfei2003@yahoo.com.cn 回复的内容有点少了 其他的详细地内容可以电子邮件联系的
粗细格栅:控制模式一:格栅前、后设超声波液位差计,根据设定的液位差判断格栅是否堵塞,若堵塞,液位差ΔH增加,则除污机开始连续工作,直至液位差ΔH小到满足要求后,恢复正常的除污机操作。控制液位差ΔH为可调式设计。
控制模式二:格栅机的操作是根据时间间隔及持续时间的定时法来控制。输送压榨机与格栅机联动,格栅机工作与否作为螺旋输送机的工作条件,无轴螺旋输送机应先于格栅机工作,滞后于格栅机停止。控制时间为可调式设计。
加药系统:加药系统自控系统采取变频控制,根据进水电磁流量计的流量和仪表检测出水指标自动控制计量下料。
二级泵房:进水泵房水泵可手动/自动控制,手动状态下,可在就地控制柜上单机起停,在自动控制状态下:
根据集水池的水位值自动控制污水泵的启动和污水泵启动的台数,同时自动累积水泵运行时间,水泵的启动顺序按自动累计的水泵运行时间从小到大排列,停止时顺序与之相反。可以实现水泵的自动轮值,保证水泵总是处在最佳运行状态。当干运转保护水位开关动作时,所有的污水泵停止运行。
加药系统:加药系统自控系统采取变频控制,根据进水电磁流量计的流量和仪表检测出水指标自动控制计量下料。

网友B:
我是专门做污水厂程序的,基本对各种工艺都了解,也作了不少程序,如果感兴趣可以跟我联系.
qq:383623532
msn :youshanwang_qd@hotmail.com
youshanwang@126.com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能否和你们邮件联系?我觉得进水泵得自动轮换程序好像很复杂,我没有头绪,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谢谢先

楼主:
今天再顶一下,各位帮帮忙

网友C:
纤与:
    给你一个关于学习的忠告:
    如果你是关于产品和方案的疑问,在这里你可以获得很多的帮助并使你从中受益.
    如果你试图就工艺的问题提出问题,一则象一些大工程,非一个人完成,得到的信息可能是片面的,二则,没有人乐意专门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去查找以前的存档资料.
    其实你可以去书店找一些相关的水处理方面的书,那些书专门就是将原理和工艺的.
   不知道中听否?

楼主:
谢谢你的忠告,记得以前你曾经帮助过我的。我可能没说清楚,按照你的说法,可能我要解决的是个方案的问题,呵呵,自己都 有点晕。简单说就是有一种控制方案,我不清楚如何在PLC里实现,那我现在写出来,大家帮我参考一下吧。
4台进水泵,由液位控制。
水位<1.1米    停止所有泵运转;
1.1米<水位<1.7米    启动1台泵;
1.7米<水位<2.3米    启动2台泵;
2.3米<水位<2.9米    启动3台泵;
2.9米<水位          启动4台泵并报警;
无论开几台泵时,都要自动轮换运行的水泵,保证水泵总是处在最佳运行状态。
不知是否写清楚了.

网友C:
呵呵!谢谢你记得我,一点小事,何足道哉!
如果只是你所描述的东西,用程序来写是很简单的,一些比较条件逻辑控制而已,但是我想污水处理可能没有这么简单的,早先我看过一个水厂的蓝图,但没有拿到该系统的业务,所以限于对一些名词了解过,我觉得haozhongfei网友应该是比较了解水处理系统的原理,要是他能够提供一个水处理的工艺流程和各控制点的测量仪表信号和控制要求,就是对你的最大帮助

楼主:
哦,谢谢ZZJ1382。我已经给haozhongfei发了邮件了,等待他的回复。期待中~~。我也查了一些资料,据说这些泵的控制方式比较复杂,有人说那是个算法了。我也在想,应该从广义范围考虑这个问题,目前是4个泵,以后要是换成6,8个呢,想编个程序具有通用性才好。

网友D(2009-02-19):
求污水PLC控制程序谢谢。有什么难题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fengzhizi419@126.com

网友E:
可以给我发个邮件!我最近就做了一个这样类似的控制!不过是三个水泵!是用S7-200控制的!

wcglily@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