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与步进电机能在真空中使用么?

楼主(2006-03-13):
我突然间想到了这个问题,一时也得不出一个结果来,也请教了身边的几个人,大家都有些含糊,都不能很确定答案。我的理解是:
1、真空中导不导磁?
2、若能在真空中使用,那么电机又怎么散热呢?
敬请各位老师指教!
谢谢!

网友A:
1、真空中导不导磁?
答:真空不能隔断磁力线,真空导磁.
2、若能在真空中使用,那么电机又怎么散热呢?
答:热的传播有三种形式,即对流,传导,幅射;没有空气不能对流,但可传导和幅射.

网友B:
分析的经典!

楼主:
首先感谢“亦云人云”的回答,谢谢!
那么在你看来,综合考虑一下,伺服与步进电机能不能在真空中使用呢?

网友C:
德国PHYTRON实验室介绍
PHYTRON公司成立于1947年,主要作为物理、电子产品质量检测的实验室。到60年代,PHYTRON公司发展成为步进电机及驱动控制器的专业制造商。主要生产特殊环境下的步进电机及驱动器。PHYTRON公司也为用户提供特殊环境下的配件,例如驱动器、电缆、减速箱等。
PHYTRON 步进电机
    ZSS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提供输出扭矩从3.8-700mNm,尺寸由NEMA19到NEMA56,特殊类型的尺寸有8、24、56、72和500。用户根据不同的环境选择不同的电机。ZSS电机可工作在10-11hPa,外部温度可在-270°C--300°C。
    VSS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主要工作在真空情况下,电机根据用户不同的环境气压、外部温度、辐射等级和负载震动情况分为5个等级,可工作在10-11hPa,外部温度可在-270°C--300°C。
    RSS/RSH为普通型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符合IP54,IP65标准,可工作在水冲洗、湿度大、灰尘多、高温、腐蚀性和油体环境中。适合于食品、包装、造纸等行业。
苏州钧信自动控制有限公司为德国PHYTRON在中国地区总代理。

网友D:
国外有专门的真空环境下使用的电机,包括伺服和步进等都有,我们曾经帮用户买过,普通的伺服和步进恐怕都不行,轴承、润滑要求都不同

网友E:
普通的步进和伺服电机用在真空下,主要看真空度的是多大,如果真空度很低,可以用但是用寿命会有很大影响,如果真空度很高,就只能用特制的真空下用伺服或步进电机了,而且一般真空电机的使用寿命同真空罐的开启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在真空下电机工作中产生的热量只能通过传导或辐射来传递出去,所以在选择真空电机或步进电机时要考虑真空室的温度和电机工作时的温升,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在电机内部增加温度传感器。

网友F:
马梦良:你这么提问题当然不会有结果。真空不是绝对概念,要到什么程度的真空?低真空主要算电机发热,电机和运动机构中油脂挥发污染真空,当真空度比较高时,还要考虑电机中各部分绝缘材料的挥发。

网友A:
发现一个步进电机,可工作在 10 -8Pa,现贴出来供大家看: http://sanyodb.colle.co.jp/stepping_e/two/pdf/2step_e_112.pdf

网友G(2009-10-24):
德国Phytron电机------真空、超高温、低温、防辐射等极限环境中应用的电机
产品广泛用于:工业机械,食品包装,医疗设备,核设备,气象设备,高清洁实验室设备,空间技术,印刷设备
ZSS/ZSH系列:
产品包括:
(ZSS19;ZSS20;ZSS25;ZSS26;ZSS32;ZSS33;ZSS41;ZSS42;ZSS43;ZSS52;ZSS56;ZSS57)
◆ 技术参数
● 2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支持单极,双极控制)
● 保持力矩从3.8-700mNm
● 法兰尺寸从19-56mm
● 最小的防护等级:IP40/IP54/IP68
● 允许的表面温度范围-20℃--- +120℃/-30--- +80℃
◆ 可选器件
可选与其配套的驱动器,减速箱,电机刹车,编码器,散热片,联轴器等

¥¥¥¥¥¥¥¥¥¥¥¥¥¥¥¥¥¥¥¥¥¥¥¥¥¥¥¥¥¥¥¥¥

真空,超高温,防辐射步进电机系列VSS / VSH:19–125 mm
德国Phytron公司的VSS系列步进电机具有30多年的空间用应经历,这种特殊的2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可以用在真空度达到10exp(-11)hPa.被用在许多特殊的场合,如超高温,超低温,高辐射场合
◆ 技术参数
● 用于真空环境中,最大真空度可达10-11 hPa
● 可用于高温环境中温度范围:-20℃--- +300℃
● 高辐射,辐射电阻可达106 J/kg
● 电机的力矩范围3.4mNm—9.9Nm
◆ 可选器件
可选与其配套的驱动器,减速箱,电机刹车,编码器,散热片,联轴器等
可用于绝对无尘室
VSS19.200;VSS25.200;VSS32.200;VSS42.200;VSS52.200
¥¥¥¥¥¥¥¥¥¥¥¥¥¥¥¥¥¥¥¥¥¥¥¥¥¥¥¥¥¥¥¥¥
极限环境中应用的步进电机HSS/HSH:55-120mm
Phytron电机的HSS/HSH系列电机可以工作在外部环境为-40℃严寒环境中,也可以工作在外部温度为180℃的高温环境中
◆ 技术参数
● 可用于极限环境中的步进电机
● 周围工作温度-40℃--- +150℃(内部空气冷却温度可达180℃)
● 保护等级IP68,保持力矩从0.1—5Nm
● 集成冷却鳍
◆ 可选器件
减速器

如需详细资料请联系:高先生 13812617052    nicegaowei@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