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缺水指示

楼主(2006-03-13):
各位大虾:
小可是新手,横压供水中用潜水泵,井200米深,如何检测井中没水了,要比较省钱的方法,成本不能超过200,在线等

网友A:
成本不能超过200很难做到的,同志!

楼主:
你感觉要多少?谈谈你的方案吧 ,领导

网友B:
有呀.....不过要80人民币......自动供水控制器有这样功能....

楼主:
新三毛,那里有这样的供水控制器?

网友C:
直接用可调液位传感器就可以了,我用过50米的,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D:
没水的时候电机电流会减小。

网友E:
用个液位开关就可以,大连有产,好像是KEY牌

网友F:
你可以在管道中装一个水流开关,电机启动后几秒钟水流开关还没有动作就可以关断潜水泵。
成本可以在200人民币以内。

网友G:
我用过像阀门一样的开关,加个时间开关延时。

网友H:
做个简单的浮子就可以了,马桶原理哦!

网友B:
我们这里有.我不是卖的,但是我用了不少,我可以帮你带...当然不收任何费用....

网友F:
对了,其实用浮球开关也可以,几十块钱就搞定。

网友I:
变频的欠载保护输出,你是不是用过了?

网友J:
乐帮变频器供水款有检测井中没水时的电流的参数,做到保护潜水泵
200米有可能有误动作.013853523990

网友B:
这里有卖,先用后付款......DF-96A水位控制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7cbe956745654bf858f7a47134304f0c.jhtml?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