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的PID控制算法

楼主(2006-03-13):
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自己编程用plc实现PID闭环控制,但没有什么思路,想问各位谁有FX2N的PID指令.请发到我的油箱里,不胜感激!!yjwzq2008@163.com

楼主:
没有人会吗

网友A:
这个参考<<计算机控制技术>>先把模型建立起来,再转换一下就方便多了!施奈德的TWD系列里都有集成的PID模块!

网友B:
  <<计算机控制技术>>

网友C:
三菱的PLC有PID的控制指令,使用及其方便,需要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   brain@syslink.com.cn    kongqingjian@163.com

网友D:
是的刚才的朋友讲的对一般都用PID指令

网友E:
下载一本三菱PLC的指令手册,,里面就有 ,,很详细,,是个温度控制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