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06-03-13):
我设置一交替按钮M520通过它的通、断来决定电机运转方向(正、反转),可是我写的程序运行后总是不知为什么有时就不按设定的方向运转而是设定的反方向运转,当M520通电时应是正转可是运行时却是反转,一般是关机后再开机出现这种毛病。我的程序如下
别人给我改了一下程序如下就不犯毛病了,这是为什么呢?我的程序哪里有错误,请大家帮忙指出。其中M520 M507都是掉电保持的。

网友A:
监控程序看是指令执行的原因,还是M装置的原因~

网友B:
我想问题就出在是否掉电保存了牙。不管那个机型。默认的
M520是调电保存
M507是一般用(非调电保存)。

楼主:
TOyangyafeng:是指令执行的原因,我更改M520的状态但M520并没有根据我改的状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