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在满负荷运转时转差率的范围的讨论

楼主(2006-03-13):
三相异步电机在正常运转时转差率的范围一般情况下为2%~5%。能否大于10%?以一对24槽极三相单层交叉同心式绕组为例。

网友A:
一般的中小型异步电动机在额定电压及负载下转差率约为2%--7%.如果脱离了这个区域.不能在电机运行曲线稳定的工作区内.它的运行状态要变坏的.直至停车.呵呵..当然.变频除外了

网友B:
用了变频器转差率还是在这个范围呀!只不过此时电机的转速,等于转差率×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网友C:
下面引用由乐此不疲在 2006-3-14 8:57:00 发表的内容:
  用了变频器转差率还是在这个范围呀!只不过此时电机的转速,等于转差率×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
    应该是:此时电机的转速,等于(1-转差率)×变频器的输出频率×60/P

网友B:
耐压说得对!

楼主:
各位:此贴缘于前天一台变频器驱动的普通电机为主拖动的设备的实际速度和变频器显示的频率通过换算的速度相差教大。经过精确计算转差率在额定功率时达到9.2%,而且调速时转差率是变化的。同类设备有六台,情况差不多。

网友C:
to 南风悠悠
    能否将同一变频器驱动的普通电机为主拖动的设备的实际速度,变频器显示的频率,通过换算所得的速度,以及经过精确计算所得转差率,这些数据贴出让看看。

网友D:
南风悠悠:
    各位:此贴缘于前天一台变频器驱动的普通电机为主拖动的设备的实际速度和变频器显示的频率通过换算的速度相差教大。经过精确计算转差率在额定功率时达到9.2%,而且调速时转差率是变化的。同类设备有六台,情况差不多。
----------------------------------------------------------------------
不知是电机的速度与变频器计算名义速度差吗?我最近作的电机测试,转差一般在3%以内。
4极电机,高速时130Hz,计算转速应该是3900rpm,实际转速3800rpm左右。

网友E:
哈,哪天试试看